西门子1200(1214系列)与IAI电缸用Profinet通讯方式怎么做

楼主(2018-01-08):
各位前辈,小弟第一次用1200系列跟IAI电缸,不知道如何下手,还希望各位老鸟有好的方法,能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找IAI要GSD文件。
再加载到软件中
再自己配置试一下

网友B:
问IAI要GSD文件,说不定库文件都有现成的,好点的公司教程都做好了,跟着做就是了。之前用FESTO的电缸就是。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