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初级问题

楼主(2018-01-08):
这是信捷的程序,为什么脉冲执行完毕Y2始终是ON的状态

网友A:
Y2不是脉冲输出你在担心什么,个人感觉这个不重要,
待下次发送指令判断正负值再输出Y2状态

网友B:
你好去看一下子手册有关DRVA

网友C:
其它的PLC也是这样的。

网友D:
是不是和负逻辑有点联系。没玩过三菱和信捷,

网友E:
额,没试过

网友F:
信捷就是这样的,绝对定位或相对定位后,方向就保持定位是的状态。所以特别要求简单模式归原点时,一定要强制方向指令ON或OFF

网友G:
我记得三菱的PLC方向也不是自动的得自己去指定它的状态

网友H:
这个梯形图,不完整

网友I:
这个Y2是方向输出信号 不只是信捷是这样的 好多PLC都是 等下一次脉冲来了在根据程序确定方向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这个是指令是控制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Y0为脉冲频率输出,Y2为方向输出。通过别的赋值指令,正向运行Y2导通,反向运行Y2不导通。

网友K:
条件一直在的 话就会这样的

网友L(2018-05-01):
图形不完整,建议完整图上传

网友M:
方向的么?》

网友N:
因为你发的脉冲个数是正数,如果脉冲个数是负数,Y2就变成OFF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