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通讯请教

楼主(2018-01-08):
请问欧姆龙CP1H-EX40DT-D与上位机做TCP 通讯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PLC和上位机的IP段与端口一致
上位机访问的IP地址与PLC一致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请问有类似案例么?谢谢!

网友B:
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不说清楚没办法提供。如果自己写代码通讯的话。用FINS协议

楼主(2018-02-22):
现在用FINS/TCP已经解决,但是当上位机出现异常时好像只能重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各位大神?

网友C(2018-04-06):
推荐一个通讯资源,亲测可以读写数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