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iz m1p上传和下载程序

楼主(2018-01-08):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设备上皮尔兹安全继电器m1p没有原程序,需要上传程序。其中有些问题没找到资料,请教一下各位:
1、m1p的RS232串口是否是标准串口,上传下载程序使用Rs232交叉串口线?
2、程序是否必须要设置密码?上传程序也必须要输入密码(我的意思是即便设备厂家不想设密码也不行)?
3、第一次使用m1p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A:
标准232线。不设置密码也可下载程序。

楼主:
今天连接了一下,可以online,但是上传和下载程序按钮都是灰色的,不可操作,是因为没有license吗?我只下载了软件,提示添加license时取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咨询了一下pilz,是需要license才可以上传和下载的,不知道哪位有license可以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需要加密狗才可以,买软件附带一个U盾,每次都要把U盾插在电脑上才能下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