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H 回原点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8-01-08):
欧姆龙PLC CP 1H 回原点程序怎样写 ,手册上用ORG,

楼主:
欧姆龙PLC CP 1H 怎样用ORG 写回原点程序

网友A:
先设置硬件
然后用ORG(889)控制

楼主:
有没有相应的程序案例?

网友B:
就一个命令还要案例啊,就是直接执行ORG啊,自然会根据你的设置回原点

网友C(2018-02-22):
直接触发ORG指令就好了,当接触到原点传感器时位置为0,如果需要走到指定位置,可以找原点后执行PLS2指令设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