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各位师傅,写程序是用哪种方法,用置位复位好,还是用移位指令好,程序中必要的包含哪些功能,例如,手动/自动/单动/寸动/报警/。故障停止后如何处理再继续?本人新手上路,求各位老司机带带路。外加最近研究了好久的触摸屏反编译需密码也没能自己解决。。
附件: 628原档.rar (239 K) 下载次数:264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多做项目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做项目就会了。

现在就是做完项目,总是感觉没那么完美。。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

你评论这个不合适吧,,哈哈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C:
用SF编程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F编程很合适

只学会了梯形图。。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D:
学无止境,没有完美。完成的项目总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但是编程,很多事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无止境,没有完美。完成的项目总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但是编程,很多事都这样。

确实,有的问题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会呈现出来。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E:
个人意见,建议把程式做分段处理,可以利用mc,将每个程式在加上注解,程式撰写上,较易读、易改。

网友F:
编程没有固定的模式,根据实际控制要求来做就可以了,初学者不要想一步到位,不现实,要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的提高,先做一些简单的控制,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也可以看一下别人的教学视频,尤其是实物操作视频,可以看一下书研自动化的实物操作视频教程.

书研自动化网站: www.shuyanzdh.com
学习咨询QQ:2252241236

QQ(VX):2252241236

网友G:
入门级飘过
隔行如隔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程没有固定的模式,根据实际控制要求来做就可以了,初学者不要想一步到位,不现实,要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的提高,先做一些简单的控制,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也可以看一下别人的教学视频,尤其是实物操作视频,可以看一下书研自动化的实物操作视频教程.

书研自动化网站: www.shuyanzdh.com
学习咨询QQ:2252241236

多谢大师!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建议把程式做分段处理,可以利用mc,将每个程式在加上注解,程式撰写上,较易读、易改。

嗯,多谢,之前也用过MC指令,用在手动,自动切换。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入门级飘过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H:
先用最简单的写程序(比如置,复位),mc啊,或者跳转什么的先不要着急的接触。能用简单的指令写项目了在考虑玩高级点的指令。另外编程附上编程三部曲:执行当前步,复位上一步,准备下一步。

网友I:
这东西就是通过你不断的实践来完善的,不可能做一两个程序就完善了,再说现在就算你以你的标准晚上了,过几年随着你技术的提高你回头看你当初的程序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完美的。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