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如题,台达官网没找到这个系列的通信说明书。
还有一个问题,台达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是否都一样,我这边有VFD-M系列的说明书。

网友A:
台达的通信说明好像都在使用说明书里面的吧,看下这个C2000使用说明行不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FRXvY 密码:5mju
  •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通信说明好像都在使用说明书里面的吧,看下这个C2000使用说明行不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FRXvY 密码:5mju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