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称重分选

楼主(2018-01-09):
称重分选,称重后输送带输送到分选口进行分选,有7个分选口,连续输送,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写程序

网友A:
哈哈 最近这种类似的设备好多

网友B:
移位。。。移位。。。移位。。。移位。。。移位。。。。移位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比较
OK动作。。。。。。。NG放行。。。。

网友C:
做个范围比较,自己定义下就可以了,分别输出

网友D:
动作设计上不难,难就难在了动态称重的滤波程序设计上。称重速度和机械结构有很大关系。
求助称重分选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