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现客户要做一台拉力测试仪器,PLC程序不难,人机界面的程序“有点难”,
要求如下,有2000个款号,每个款号有20个尺码,每个尺码下面有10个类型,每个类型下有4中测试方式,每个测试方式涉及20个变量,以上款号,尺码,类型唯一,不能重复,已配方方式储存,且可通过U盘,导入导出,可在电脑上编辑修改,
根据扫码枪扫出款号,列出此款号下的所有尺码,选择好尺码后,列出该尺码下的所有类型,选择需要的类型后,列出测试参数,选择测试方式后开始测试,测试的结果存盘,存盘内容包括款号,尺码,类型,测试方式,测试结果,测试结果可U盘导出
搞不定啊,款号,尺码,类型这些怎么处理,求大神看一下,怎么解决,最好给个样例552414287@qq.com

网友A:
这种情况下 触摸屏是不能解决的 就算存储在优盘上 你还要把数据结果导出来 最好使用上位机
PLC或触摸屏只能用扩展SD卡或U盘 既要导入又要导出 经常拔插对PLC或触摸屏都是伤害
最好使用电脑

楼主:
成本管控,必须使用人机界面

网友B:
你先算一算要多少容量的記憶體
資料是要存在PLC還是HMI內,還是直接存在隨身碟上

配方的唯一性,就用比對的方式,來判斷是否重覆了
先算一下有多少種排列組合
還有你要如何去取得所要的組合資料出來

你都說“有點難”,所以不是很難 ^_^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引用楼主achang945于2018-01-09 10:00发表的 遇到棘手问题 :
要求如下,有2000个款号,每个款号有20个尺码,每个尺码下面有10个类型,每个类型下有4中测试方式,每个测试方式涉及20个变量,以上款号,尺码,类型唯一,不能重复,已配方方式储存

所以你的配方名稱是《 款號+尺碼+類型+4種測試》 方式嗎?若是這樣的話,那名稱只要5個D值就可以完成了,才10碼而己。變量20個,應該就10個D值。總共一筆資料才15個D值。人機不會很難,人機只是把你要的方式顯示出來而己,主要還是在PLC你要怎麼規劃、怎麼寫。資料庫+索引的方式,應該在1000 STEP可以完成。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算錯了,變量20個,要20個D值。
所以一筆資料要25個D值。
總共要2000*20*10*4=160萬筆資料,再乘上每筆25個D值。
1600000*25=4000萬個D值。
若要存在PLC的話,應該不用玩了,容量不足。,

樓主都沒在回應的。就此打住了。
是的,数据量太大,plc寄存器不够用,只能存在HMI中,HMI的容量也有限,客户同意降低款号的数量,满足存盘数据保存半个月左右,每天5000条数据,选用威纶通MT系列触摸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用昆仑通态 组态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