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nput指令请教

楼主(2018-01-09):
请教大家,G.Input U0 D9015 D9070 M8012 这个指令是什么含义?条件满足后具体如何执行?

网友A:
串口模块数据读取指令,U0为模块位置,d9015为第几个通道,D9070为数据存储起始位,M8012为接收完成标志
条件满足后直接 将数据存储在以D9070为初始位的地址中
请问一共存储多少位呢?比如D9070-D9080?多少位从哪里看呢。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