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I:2006  I:2009 第一次看到

网友A:
特殊模块的通道

网友B(2018-02-22):
I:2006和I:2009分别对应的一个通道,作用其实跟一个地址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特殊模块的通道

例如什么模块会用到,学习了。

网友D(2018-03-30):
引用 网友C:

例如什么模块会用到,学习了。

例如CJ1W-AD081-V1
位置在2000的話
Input conversion value為CIO2001

网友E:
应该是CIO区的2006通道。

网友F:
第一次见   学习下

网友G:
可参考CJ1W NC433模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