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我现在想装破解版v14,但是我公司有个杀毒软件叫F-secure,见了授权就杀掉,杀毒软件又关不了,怎么办?求大神帮忙。把AX NF ZZ文件从别的电脑复制过去是否可行?

网友A:
1、Step7的授权文件不会被杀掉,除非你所谓的授权文件是WinCC的运行授权,那个是劫持内存的,如果你知道如何为你的防病毒软件添加排出的话,你可以添加至排出。
2、即使你复制了AX NF  ZZ至当前PC,你仍然无法使用WinCC,因为中国地区版本是使用加密狗的,你仍然需要那个劫持内存工具。
3、不破解WinCC,并不妨碍你的组态设计,主要妨碍的是无法赚钱了。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tep7的授权文件不会被杀掉,除非你所谓的授权文件是WinCC的运行授权,那个是劫持内存的,如果你知道如何为你的防病毒软件添加排出的话,你可以添加至排出。
2、即使你复制了AX NF  ZZ至当前PC,你仍然无法使用WinCC,因为中国地区版本是使用加密狗的,你仍然需要那个劫持内存工具。
3、不破解WinCC,并不妨碍你的组态设计,主要妨碍的是无法赚钱了。

Good Luck~

谢谢,在请问如果我用的正版操作系统,用这个博图加破解版授权会有什么问题,或风险吗?比如查盗版会影响到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