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09):
已知齿轮模数,齿数,顶园直径,怎样计算齿轮转一圈的周长?π的值取多少准确?
创自己的道

楼主:
高手在哪里?
创自己的道

楼主:
求高手出来解惑
创自己的道

网友A:
实在不行,你把电机转10圈,测测距离算了,如果需要更准确,这个机构设计的应该是知道的。

网友B:
我来回答你 你要是不准确的就用πd 来回往复运动的无所谓的
如果是一直转的 你问下机械工程师让他查下齿轮节距 是不是这个名字我不记得了
5GT的同步带意思是每个齿间距是5mm  42齿 旋转一周就是5*42=210
如果你问机械工程师直径 他肯定告诉你66.85mm

网友C:
模数X齿数就可以拉

网友D:
模数X齿数=分度圆直径
分度圆直径Xπ=齿轮一周的长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模数X齿数=分度圆直径
分度圆直径Xπ=齿轮一周的长度

工控人就是这样计算的,一般还会有个减速比,关键精度就是π(我以前是用浮点计算,最后转成整数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控人就是这样计算的,一般还会有个减速比,关键精度就是π(我以前是用浮点计算,最后转成整数发脉冲)

π的值一般取多少?我取了好几位,距离长了都有误差。
创自己的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π的值一般取多少?我取了好几位,距离长了都有误差。

你的要求精度是多少?另外你的输出要回原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