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气缸怎么检测位置呢

楼主(2018-01-09):
如标题,不是铝气缸,无法使用电磁铁。无法检测位置,不能使用行程开关,工作环境极为不好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在杆头上安装传感器

网友B:
气缸总要带动机械结构,在机械结构上安装接近开关

网友C:
用接近开关;或者加一个挡片,用光耦、光电、光纤都可以

网友D:
楼上的师傅门说的够详细了,看你怎么用?办法只能有你根据实际决定。

网友E:
位移传感器

网友F:
用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因为光电开关时间长了会脏

网友G:
用视觉系统检测

网友H:
加装机构

网友I:
电子尺,检测距离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用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因为光电开关时间长了会脏
这个比较建议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可是工作环境太不好了,都不怎么好

网友K:
行程开关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气缸总要带动机械结构,在机械结构上安装接近开关

有道理,活塞杆上面可以加检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