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打开下软件

楼主(2018-01-10):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打开下软件,我的没有装SCOUT ,我想看看里面的V90 PN 伺服部分的控制程序,谢谢 微信有红包15995690998
SEPG-32-D JCI OEM_1_20171227_1100.zip

网友A:
用博途14可以打开。
zap14是博图V14归档后的文件
项目归档是博途提供的一种压缩项目的方法,可以把整个项目压缩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包含完整的项目。压缩后的项目文件名称后缀为“.zap13”或者“.zap14”,后缀上的数字是博途的版本号。
操作步骤:
在博途软件中单击“项目”菜单,选择“归档”。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归档的目录
设置好存档路径和名称,选择项“TIA Portal项目归档”。
选择“恢复”,则恢复你的项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