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我有一台电动机,电动机带动的链条。然后用三菱变频器控制。我现在想知道链条一分钟能走多少距离?内附电机型号
功率:2.2KW  频率:20HZ 电压:380V  转速:1430r/min 效率:86.7%  速比:1:100  请问程序怎么编写 我编写的D1215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数值就会显示距离,但是不准,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参数你都知道啦,问问机构轮子多大,算一下啊,,还不准就要考虑硬件误差了。。。

网友B:
可以计算的 但是没什么精度可言的 只是大概

网友C:
條件不足,無法計算

假設 : 馬達頻率50HZ,齒輪直徑 3cm

1430/ 50 *20 = 572rpm
572 / 100(速比) = 57.2rpm
57.2 / 60 (秒) = 0.95 圈/秒

圓周長 3*3.14 = 9.42

約  9.42 * 0.95 = 8.9 cm/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條件不足,無法計算

假設 : 馬達頻率50HZ,齒輪直徑 3cm

1430/ 50 *20 = 572rpm

你好 速比/100是不是错了?

网友D:
可以计算的啊,

网友E:
加个编码器要求都达到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速比/100是不是错了?

標示 : 速比   1:100

网友F:
这个是普通电机哈,精度不可靠,加了编码器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