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470的触摸屏如何更改成英文界面(pro-face)

楼主(2018-01-10):
我们公司有一个日本pro-face原装触摸屏(屏幕型号是GP470-EG11),离线界面的设置画面是日语的,用户程序也是日语编写的,我如何才能把初始画面改成英文或中文的?而不是日语的。用户程序能改成日语+中文的吗?

网友A:
把程序读取出来 修改成中文的 就好了
谢谢,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用户程序是日语的,需要自己翻译;但初始界面也是日语的,这个应该可以改成英文显示,我改了设置成英语后,就显示乱码了;

网友B:
自己得翻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只能自己翻译,没有直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