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台湾G-B光堡RC-102比例联动控制器
已解决!!!

网友A:
◎本系統專做各種比例同步連動控制,以達精準之比例連動效果

◎可配合各式馬達,DC控制器,變頻器…等應用

◎高亮度LED紅綠雙色顯示,可同時顯示速度比例值與線速度或追蹤信號

◎採優越閉迴路設計,抗干擾性高RC-102N,RC-102NAK,RC-102

◎對於多組馬達之精確連動,特別設計信號追蹤模式,可清楚顯示微小之速度變。化量,且可做速度比調整,微積分變化量,負載變化時間…等細微調整,以達到完美之連動效果RC-102N,RC-102NAK,RC-102

◎具PID演算控制,操作簡單,對異常具檢測顯示,以助於故障排除RC-102N,RC-102NAK,RC-102

台湾D-B自动化微电脑控制系统:仪表仪器感测器

专业提供张力,间距,长度,计数,转速,线速,比率(比例),位移,重量,压力,流量,流速,液位,比例连动,同步等控制器

还供应G-B台湾光堡系列显示型计数器:DKC-AN04 DKC-AN05 DKC-AN06 DKC-AN04P DKC-AN06P
一段设定型计数器:
DKC-AN144 DKC-AN155 DKC-AN166 DKC-AN144P DKC-AN155P DKC-AN166P DKC-AN144W DKC-A
N166W
二段前置型计数器:DKC-AN244 DKC-AN255 DKC-AN266 DKC-AN244W DKC-AN266W
二段比较型计数器:DKC-AN244P DKC-AN255P DKC-AN266P DKC-AN240P
三段比较型计数器:DKC-AN344P DKC-AN355P
四段比较型计数器:DKC-SN455P DKC-AN455KP
高速型计数器:DKC-AN166H DKC-AN244H DKC-AN266H
三段设定型计数器:DKC-AN344 DKC-AN366
专用型控制器:DKC-AN264RL DKC-AN344CR DKC-AN266KL
一段设定+总数显示:DKC-AN164T DKC-AN164B DKC-AN1606TB
一段设定+总数设定:DKC-AN2606TB DKC-AN2707TB
二段设定+总数显示:DKC-AN2606TC
显示型计数器:DKS-AN04C DKS-AN05C DKS-AN06C DKS-AN07C DKS-AN08C
一段设定型计数器:DKS-AN144C DKS-AN155C DKS-AN166C DKS-AN177C DKS-AN188C
二段前置型计数器:
DKS-AN244C DKS-AN255C DKS-AN266C DKS-AN277C DKS-AN288C DKS-C26P
专用型显示型计数器:DKS-AN05PC DKS-AN06PC DKS-AN04A DKS-AN06KC
DKS-AN04RN DKS-AN065RL
高速型计数器:DKS-AN06HC DKS-AN05PCH DKS-AN06PCH DKS-K06H DKS-K26H
转/线速表;
DKS-AR04B DKS-AR04D DKS-AR04E DKS-AR04 DKS-AR04H DKS-AR14D DKS-AR14E DKS-AR24D
DKS-AR24E DKS-SR54
重量控制器:DKS-AG04 DKS-AG15 DKS-AG25
类比控制器:
DKS-AV05P DKS-AV15P DKS-AV25P DKS-AV04K DKS-AV15PL DKS-AV25PL DKS-ARC115 DKS-AC
V26 DKS-AC126 DKS-AV35HGL DKS-V04 BV04

网友B:
我带楼主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