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各位大神有没有非标自动化设备的电气设计标准 规范的最新资料 自己网上收的太零散了不全面O(∩_∩)O谢谢
327641229@qq.com
PS:有比较全面的标准规范书籍也可以推荐下

网友A:
首次听说“非标”设备还有设计标准规范。

“非标”、“非标”,就是不符合标准规范的“非标”设备,那会有标准规范呢?
不是那个意思  跟设备非标与否没关系  电气标准 非标设备同样要遵守的  如电缆,电器元件的选型等

网友B:
《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35KV~110KV变电所设计规范》、《低压配电设计规范》、《民用建筑设计规范》(电气部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建筑照明设计规范》、《民用建筑照明设计规范》、《住宅设计规范》《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等等,总的来说,常用的有60多种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最常用规范,还要注意:
1、用最新版本的设计规范
2、有些规范涵盖的范围很广,做电气的只要重点使用电气方面的就可以了,不一定全部的了解
如有其它问题,欢迎继续追问!
  • 下载积分:+3(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zhtokokk)

网友C:
    只是经验之谈。有些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没经验,就是很小的东西都设计不好。我们这里的设备,连门都设计不好,门经常掉。门感应器经常无故报警。这些硬伤。程序马达位置没有保存键。只有手动输入。有些马达jog没有微动功能。每次调位置都是试着输一个位置。真是烂机器。正因为有那么多烂机器。做维修的才有发挥的余地。把能改善的都改好。实际上。标准就是你掌握的经验多少。程序的易用性,机器安全性,维护更简单。不能设计,马达报警了,必须关电重启。那就是水平烂到家了。自己多总结。这些都在民间多,尤其在设备厂。有一套完善的设备开发流程。像高铁项目一样。先来个预行性研究。然后讨论设计部门,分配各个设计任务的担当。推进计划状态。等等。都很完善的,其他就是设计人员的水平了。没维修经验的人设计的东西。触摸屏装上去和按钮开关线距离近,那是经常的事。螺丝选择不合理也是经常的事。这些玩过的烂机器还少吗。都不是事了,
  • 下载积分:+1(devin_lxd)
  • 下载积分:+5(lin10663) 學識淵博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D:
    非标那就是没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是经验之谈。有些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没经验,就是很小的东西都设计不好。我们这里的设备,连门都设计不好,门经常掉。门感应器经常无故报警。这些硬伤。程序马达位置没有保存键。只有手动输入。有些马达jog没有微动功能。每次调位置都是试着输一个位置。真是烂机器。正因为有那么多烂机器。做维修的才有发挥的余地。把能改善的都改好。实际上。标准就是你掌握的经验多少。程序的易用性,机器安全性,维护更简单。不能设计,马达报警了,必须关电重启。那就是水平烂到家了。自己多总结。这些都在民间多,尤其在设备厂。有一套完善的设备开发流程。像高铁项目一样。先来个预行性研究。然后讨论设计部门,分配各个设计任务的担当。推进计划状态。等等。都很完善的,其他就是设计人员的水平了。没维修经验的人设计的东西。触摸屏装上去和按钮开关线距离近,那是经常的事。螺丝选择不合理也是经常的事。这些玩过的烂机器还少吗。都不是事了,

    必须给个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是经验之谈。有些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没经验,就是很小的东西都设计不好。我们这里的设备,连门都设计不好,门经常掉。门感应器经常无故报警。这些硬伤。程序马达位置没有保存键。只有手动输入。有些马达jog没有微动功能。每次调位置都是试着输一个位置。真是烂机器。正因为有那么多烂机器。做维修的才有发挥的余地。把能改善的都改好。实际上。标准就是你掌握的经验多少。程序的易用性,机器安全性,维护更简单。不能设计,马达报警了,必须关电重启。那就是水平烂到家了。自己多总结。这些都在民间多,尤其在设备厂。有一套完善的设备开发流程。像高铁项目一样。先来个预行性研究。然后讨论设计部门,分配各个设计任务的担当。推进计划状态。等等。都很完善的,其他就是设计人员的水平了。没维修经验的人设计的东西。触摸屏装上去和按钮开关线距离近,那是经常的事。螺丝选择不合理也是经常的事。这些玩过的烂机器还少吗。都不是事了,

    腻害了老司机

网友G:
    非标不是没有标准,所有的非标局部设计都遵循相关的电气标准和机械标准,只是非标设备作为一台(套)设备没有整体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多属于企业量身定制。非标行业制造乱象也是因为没有整体标准所以大家都按自己的理解去设计,但设计人员肯定还得遵循相关标准,否则出了安全事故安全部门会以相关的国家标准来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是经验之谈。有些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没经验,就是很小的东西都设计不好。我们这里的设备,连门都设计不好,门经常掉。门感应器经常无故报警。这些硬伤。程序马达位置没有保存键。只有手动输入。有些马达jog没有微动功能。每次调位置都是试着输一个位置。真是烂机器。正因为有那么多烂机器。做维修的才有发挥的余地。把能改善的都改好。实际上。标准就是你掌握的经验多少。程序的易用性,机器安全性,维护更简单。不能设计,马达报警了,必须关电重启。那就是水平烂到家了。自己多总结。这些都在民间多,尤其在设备厂。有一套完善的设备开发流程。像高铁项目一样。先来个预行性研究。然后讨论设计部门,分配各个设计任务的担当。推进计划状态。等等。都很完善的,其他就是设计人员的水平了。没维修经验的人设计的东西。触摸屏装上去和按钮开关线距离近,那是经常的事。螺丝选择不合理也是经常的事。这些玩过的烂机器还少吗。都不是事了,

    非标的意思不是不遵循电气机械安全等等的规范,而是这个设备的功能不是通用的,它的功能是属于定制的。举个例子,如机床,这个就算标准化的设备,虽然可能设计各不相同,但是执行的功能是有标准的,任何用户买了去都可以用那些功能的。有些设备就不行,属于客户需求定制功能的,换一家客户,就是废品,因为这个功能他们用不着或者不够用。
    规范的公司的设计不是简单的,首先是系统分析,看看公司能不能做,有些公司技术力量不够,业务部门要做,技术部门也会去否决的,毕竟术业有专攻,老板要做的话,老板你再招这方面的技术人员。能做了,系统分解,工艺、机械、电气配合,工艺先提出流程和功能要求来,例如,马达气密检测时候,工艺给出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向缸内打压什么介质保持多少时间,然后把这个技术要求发给机械和电气去选型和设计,如果后面出了什么问题,工艺是要倒霉的,你的系统分析出问题了。后面的进度推进什么的是项目经理的事情了。
    一般的公司嘛,电气机械自己凭经验去设计去,出问题了,互相去扯皮。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