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FX5U可以用SFC语言编程吗? 如图

网友A(2018-05-10):
不行,但是你可以用GX work2写3U的,然后转换成梯形图,然后在变成5U的程序,虽然比较复杂,但是还是挺实用的
  • 下载积分:+1(huiming)
  • 下载积分:+1(gdj-gdj)

网友B:
    小日本不能把一个软件的各个功能集成在一起吗!然后通过这个软件针对不同型号的控制器进行编程---晕!

网友C:
    直接用步进梯形图STL和RETSTL是一样的啊

网友D:
    不能很不好用

网友E:
    我就觉得蛋这点最蛋疼,3U,5U,都能用步进指令编程,到了Q反而没了,还有,有时候装好了WORKS2的软件,要装3了,偏偏又TM装不上去了,就不能搞成一个吗,用起来好心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