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PLS2 #000 #0100 D100 D110,中#0100是什么意思;改成反转怎么改?是改PLS2 #000 #0000 D100 D110,还是PLS2 #000 #0101 D100 D110?试了都不能反转

网友A:
引用楼主jguoguo于2018-01-11 10:56发表的 pls2指令求助 :
PLS2 #000 #0100 D100 D110,中#0100是什么意思;改成反转怎么改?是改PLS2 #000 #0000 D100 D110,还是PLS2 #000 #0101 D100 D110?试了都不能反转

改反转 #0110

Good Luck~

网友B(2018-02-22):
控制字的4-7bit是方向控制的,我一般用CW/CCW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