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种驱动器?

楼主(2018-01-11):
在外国设备上看到了这种驱动器,但是不认识,谁能帮忙给确定一下,它的使用?

网友A:
布线这么乱,确定是国外的设备?

网友B:
如果你是个专业的,请拍标签,如果你只是去打个酱油,打得差不多就算了。

楼主:
这是这个驱动器的标签

楼主:
在相同的机器上有一个美控的控制器,应该是一个时间控制器,但是型号在网上查不到,无法判断它的使用原理。询问一下同行们有谁了解?帮助一下。

网友C:
貌似是个变频器吧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网友D:
这个就是一台制冷设备而已,一个变频器,一个温控表。

楼主:
请问楼上,见过这种变频器吗,怎么使用?还有,另一个好像不是温控表,根据标签上所写我觉得好像个时间控制器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