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能不能匹配使用?

楼主(2018-01-11):
假设我有一套原本同一品牌的伺服,然后驱动器坏了,但是这个品牌倒闭了!
也就是说伺服电机是好的,驱动器是坏的,又买不到原来的驱动器,只能用其他品牌的驱动器。
请问这样子可不可以使用?不同品牌驱动器与电机配套使用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基本不能替代使用,伺服出厂有对应设置,编码器对应的检测也会不同!

网友B:
通用性极差,即使相同品牌不同型号也可能如此!!!!!

网友C:
全套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厂家也是这么玩的,多卖东西好增加营业额。

网友D:
兄弟全换吧,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