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FX M2800到M3071的特殊性请教

楼主(2018-01-11):
手册上说的是2800到3071的特性是方便步进梯形图的转换,实测下来不管X15给多少个信号,2800线圈上面的程序和下面的程序一样都只能是第一个上升沿和第一个下降沿动作,不太理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按照手册上的例子中间的M1 M3 M4 永远不会动作

网友A:
你可以从M0,M2,M5程序块里强制驱动M1,M3,M4
我的问题是这个M2800到M3071到底这么用

网友B(2022-11-21):
不知道这是什么奇特的设计

网友C:
是不是看到假手册了,M8000后才是特殊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看到假手册了,M8000后才是特殊M
没错的,在边沿指令的说明里有这200多个M的特殊说法。

网友D:
不明白,前段时间刚好踩了这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