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或5U怎样处理信号排队问题

楼主(2018-01-11):
FX3U或5U怎样处理信号排队问题,有专用指令吗? 如图有6 个工站,丝杆移载小车运输。 呼叫信号分别是 X10,X11,X12,X13,X14,X15,如果同时两个以上的工站都呼叫了,怎样把信号的先后顺序排好,丝杆移载小车按接收到信号先后去移载到达相应的工站。那位朋友有案例程序参考吗

网友A:
先入先出,入栈出栈加状态锁定

网友B:
先入先出队列,你可以用变址自己做一个.

网友C:
如果不会,可以用基本反指令也可以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