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隐藏的指示灯?

楼主(2018-01-11):
FX3GA的面板ERR灯下面这个地方还有个指示灯?隐藏的?类似于FX3G的ALM?

网友A:
ERR的灯偏移了。这灯亮多半是有故障了。CPU可能通讯不上
问题找到了,参数里勾选了使用电池,3GA支持电池?图片见5楼

网友B:
用电脑连接PLC,看一下程式

网友C:
灯闪程序错误,常亮CPU坏了。

网友D:
国产三菱垃圾啊,品质差。以前用三菱的plc,极少有自己坏的,用了二十多年的正常在用的有好多个。现在的3ga,呵呵,我坏了好几个了。

楼主:
问题在这里,PLC没有故障

网友E:
现在世界范围内GA的都是国产的,坏的多呀
世界范围内?

网友F:
没用过这一款的原来还有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