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各位工友:
                  1: 最近的一个项目定位用到圆弧或曲线,PLC本身是不带圆弧和曲线的,想自己用程序处理,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三点如何取弧,如何取出弧或曲线上的每一个点进行定位。
                  3,有没使用CAD导图的功能,让PLC不停接收数据,走出理想的圆弧或曲线!

在此与各工位工友讨论一下,各发己见!

网友A:
用两个轴使用插补功能,或凸轮同动功能试试,

网友B:
安安稳稳买个带圆弧查补的吧

网友C:
信捷PLC可以

网友D:
你要求一定要程序实现。那任意曲线我不会。如果是标准的圆弧:
1. 已知三点,可以计算是圆弧所在的圆。
2. X轴设为自变量,Y轴设为因变量。实时计算(X-a)2+(Y-b)2=R2
3.设定X和Y的保护范围。

网友E:
用信捷XDM系列的PLC可以走圆弧 曲线插补   还可以导入CAD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信捷XDM系列的PLC可以走圆弧 曲线插补   还可以导入CAD图形

谢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安稳稳买个带圆弧查补的吧

看了好几种PLC 有圆弧插补的,都是要定圆心的。现在曲线不知道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信捷XDM系列的PLC可以走圆弧 曲线插补   还可以导入CAD图形

这是运动控制器型的PLC吧,我现在想用纯运动控制器做!

网友F:
轨迹线是否需要精度。如果像画胶机那样走轨迹。用专用圆弧好一些。

网友G:
知道三点必能算出圆心了。当然三点一直线是不成立的。你说的要在圆弧上取点定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根据角度来。把圆方程转换成X=rcos a,y=rsin a。然后输入对应角度规定角度方向,就能算出圆上某点的位置了。然后定位过去。。。如果你想走任意两点的曲线,既然他是曲线,那一定可以得到相应的规律求出方程。你曲线上有什么参数吗?

网友H:
见过有用电脑图象卡控制伺服来实现,精密度不高,听说软件是自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知道三点必能算出圆心了。当然三点一直线是不成立的。你说的要在圆弧上取点定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根据角度来。把圆方程转换成X=rcos a,y=rsin a。然后输入对应角度规定角度方向,就能算出圆上某点的位置了。然后定位过去。。。如果你想走任意两点的曲线,既然他是曲线,那一定可以得到相应的规律求出方程。你曲线上有什么参数吗?

本来想用松下PLC的,但松下PLC是定圆心和圆弧上两点确定圆。我想用的功能是直接在圆弧是直接取三点,如果用三点算圆心,但心效率和精度,设备高速定位精度在三条。
用运动控制器虽然功能强大也太贵,现在试试信捷的XDM。

网友I:
三菱LD75D4可以根据三点坐确定标定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