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这个接地合理安全吗

网友A:
隔離型的變壓器這樣合理,抓短路漏電跟人員保護較方便,不這樣子感電或飄移電壓你就不知道哪一相問題.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C:
交流回路一般不需要接地吧

网友B:
符合国家标准GB5226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接地很合理

网友E:
对的,是合理的

网友F:
很合理,希望多讨论。

网友G:
个人认为二次绕组接地失去了隔离保护人身安全作用了,假设有人触碰到101,201线。由于100线接地,人又站在地上,形成回路容易触电。如果二次绕组不接地,需要同时碰到变压器二次抽头的两根线才会触电。铁芯外壳可以一点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二次绕组接地失去了隔离保护人身安全作用了,假设有人触碰到101,201线。由于100线接地,人又站在地上,形成回路容易触电。如果二次绕组不接地,需要同时碰到变压器二次抽头的两根线才会触电。铁芯外壳可以一点接地。

这才是正确的

网友I:
隔离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次级接地了隔离不是失效了?

网友J:
隔离变压器次级不能接地,隔离的目的就是断开与地之间的电位联系。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二次绕组接地失去了隔离保护人身安全作用了,假设有人触碰到101,201线。由于100线接地,人又站在地上,形成回路容易触电。如果二次绕组不接地,需要同时碰到变压器二次抽头的两根线才会触电。铁芯外壳可以一点接地。

这个更科学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二次绕组接地失去了隔离保护人身安全作用了,假设有人触碰到101,201线。由于100线接地,人又站在地上,形成回路容易触电。如果二次绕组不接地,需要同时碰到变压器二次抽头的两根线才会触电。铁芯外壳可以一点接地。

你的理解有误。楼主的接地做法是正确的,且是必须的。隔离变压器还有一种类型叫安全变压器,提供36V等级电压,一般环境中就不会造成人身触电事故,所以不需要担心。如果在潮湿环境中,那么根据环境状况可以继续降低电压等级,如24V,甚至12V。
如果隔离变压器不接地,一旦其它电源侵入隔离变压器的次级,极端情况下隔离变压器将输出  侵入电源电压+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接地后,这个电压就被限制在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的水平。
当然在一些特殊环境中可能会使用二次绕组不接地浮空的情况,但这种隔离变压器是采用C型铁芯,两个绕组是完全分离的,但铁芯必须接地。
  • 下载积分:+1(单着就很好)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士心华) 长知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的理解有误。楼主的接地做法是正确的,且是必须的。隔离变压器还有一种类型叫安全变压器,提供36V等级电压,一般环境中就不会造成人身触电事故,所以不需要担心。如果在潮湿环境中,那么根据环境状况可以继续降低电压等级,如24V,甚至12V。
    如果隔离变压器不接地,一旦其它电源侵入隔离变压器的次级,极端情况下隔离变压器将输出  侵入电源电压+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接地后,这个电压就被限制在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的水平。
    当然在一些特殊环境中可能会使用二次绕组不接地浮空的情况,但这种隔离变压器是采用C型铁芯,两个绕组是完全分离的,但铁芯必须接地。

    请教这种普通的EI型变压器次级需要接地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请教这种普通的EI型变压器次级需要接地吗?

    不论哪一种变压器,次级是否接地,根据设备的具体要求决定,不能一慨而论这个安全(合理),那个不安全(合理)。

    就像楼主的电路,不能说变压器是隔离变压器,他的次级接了地,主要是从可靠性(当然也与安全有关)来考虑。

    而次级不接地,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身安全来考虑。

    而你的这个变压器,属于控制变压器,如果次级不接地,那就是隔离变压器。但是,如果为了可靠,次级就要接地,那时这个变压器就不能称之为隔离变压器了。

    所以,变压器次级是否接地,不能用合理或不合理来随意判定,而要看设备的具体要求来判定。
  • 下载积分:+1(单着就很好)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fengyyy) 热心助人!

网友N:
    符合国家标准,但最好别这样接地,这样100接地后容易造成101直接对地工作,容易触电,变压器失去保护作用

网友O:
    估计我那里的那个隔离变压器也是和你这样的一个接法,这种接法会造成火线对地有110v电压,亲测过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P:
    14楼的变压器如果接地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Q:
         倒底谁说的对

网友J:
    在接地的情况下,如果100线断了会有什么后果?PE是保护接地,按道理来说,是与大地接通的,假设变压器的绝缘除了问题,壳体或铁芯带电,会有什么结果?初次机变比大体在1:1的,才叫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次级不能接地。保护接地,说白了,还是保护人身安全的,PE接在导线上?谁会有事没事往导线上摸??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请教这种普通的EI型变压器次级需要接地吗?

    电源漏保、铁芯接地、次级接地。。。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S:
    隔离变压器输出这边不应该接地的,这样接失去了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T:
    100线是等电位的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