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FX3U-ENET-ADP与威纶MT8101iE以太网通讯怎么设置,PLC怎么设置?

网友A:
兄弟,你是不是连基本的通讯基础都没有,设定其实没有很难,
第1,请你先查阅三菱的通讯说明
第2,请你查阅威纶本身的设定
第3,请将威纶的通讯设定,套在三菱的plc上。
第4,依据威轮驱动的代码,在三菱上撰写程式
第5,记得在撰写,测试前,按说明把线接好

网友B:
  • 下载积分:+1(hzl831018)
  •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不是连基本的通讯基础都没有,设定其实没有很难,
    第1,请你先查阅三菱的通讯说明
    第2,请你查阅威纶本身的设定
    第3,请将威纶的通讯设定,套在三菱的plc上。
    第4,依据威轮驱动的代码,在三菱上撰写程式

    大哥,没有什么基础,关键是手册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18867]
    [attachment=218868]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