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现在用的fx5uPLC,把读卡器里的数据读到D寄存器里,但是数据太大,一个放不了,怎么存放
读取的时候是连着用的四个寄存器ADPRW指令,数据存放到了D100,d101,d102,d103四个里面,
是16位的,但是数值超过D寄存器的最大值,不知道怎么存储才能不带符号,
后面连接的组态王读取数据,然后存储到数据库里,但是组态王里不知道怎么识别符号,纯数字没问题,所以就想把PLC里的这个数值变成不带符号的,
然后就想到,这个符号是因为数值太大溢出所以出现了-号,所以就想D数据寄存器足够大就行了,然后DMOV指令,但是这个指令是把d10,d11两个寄存器送到两个寄存器,有没有把一个D寄存器送到两个寄存器里面的指令,跪求!!大神
梯形图如下
恒头

网友A:
"有没有把一个D寄存器送到两个寄存器里面的指令",-----高低字节单独处理,然后处理掉不需要的部分,再传送即可.

plc编程学习可以访问书研自动化网站 www.shuyanzdh.com
plc学习咨询QQ:2252241236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把一个D寄存器送到两个寄存器里面的指令",-----高低字节单独处理,然后处理掉不需要的部分,再传送即可.

plc编程学习可以访问书研自动化网站 www.shuyanzdh.com
plc学习咨询QQ:2252241236

感谢感谢,感谢大神

测试梯形图如下
恒头

楼主:
有符号16位数,数值范围 -32768~32767 整数。
无符号16位数,数值范围 0~65535 整数。
32位浮点数,数值范围 3.4E-38~3.4E+38 实数。

16位二进制数的范围如下:
0000 0000 0000 0000 ~ 1111 1111 1111 1111
二进制数,不是任何人都懂的.
所以,通常都要换算成,小孩都能明白的十进制.
就是 0~65535.
------------------
把最高位看做+、-号,其余十五位的范围,就是0~32767.
0111 1111 1111 1111=32767
那么,16位二进制表示的有符号整数,就是-32768~+32767.
恒头

楼主:
1111 1111 1111 1111=65535

FX5U中的指令有  有符号16位数    转成  无符号16位数    指令int2uint
                                 有符号32位数   转成   无符号32位数   指令Dint2udint
                                无符号16位数    转成   有符号32位数   指令uint2int
                               ..........(能想到的都有)

在手册IQ-F fx5编程手册(指令/通用FUN/FB篇)
3cpu模块用指令》7基本指令》7.5数据转换指令

问题终于解决了,看了网上的许多资料,感谢各位前辈,学到了很多,开心
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