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通讯问题

楼主(2018-01-12):
请问大神:NN网络通讯,不同品牌的PLC是不是不能通讯?只有相同品牌的PLC才能用N:N通讯?

网友A:
相同品牌有相同品牌通信的方法,不同品牌有不同品牌的通信方法,都可以通信.
学习plc编程可以访问书研自动化网站:
www.shuyanzdh.com
学习咨询QQ:2252241236

QQ(VX):2252241236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有两台同品牌的才能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