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生成的主部件清单,没有制造商和其他参数

楼主(2018-01-13):
求助,e-plan生成的部件列表清单,只有设备标志符合数量,部件编号
名称,类型号,供应商,都是空白的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这些信息需要你自己补充在部件库里的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楼主:
我写了的,主部件,资料,我都写了的。
我有一个可以生成的网上下载的文件,把那里的元件复制到我的文件里,也不能生成,但是,我仔细观察二者,设置是一样的。。。。。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这个软件的部件要靠自己完善,网上下载的基本也都不是很全面,自己完善一些常用的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如何,新建元件,且包含那些信息,举个例子即可。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新建元件,且包含那些信息,举个例子即可。
工具--部件--管理---部件---
找到相应该设备,在子目录下新建,或者复制其中一部件然后修改,注意一下,功能模板那个一定那设置好,要不拖放时没有连接的点的。
在输出表格可以自建的,输出自己想要的信息,如厂家,价格,是否易损件,自定编号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