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線方法有問題指點一下

楼主(2018-01-13):
我用指撥開關PLC接線方法是否有問題不然PLC無法動
阿謙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楼主:
PLC用指撥開關接X0 ,X1,x2,x3........
s/s跟0v短接用GPPW程式輸入完畢顯示都沒問題按PLC RUN然後指撥開關撥ON PLC無反應想請問,PLCru, 接線上有無錯誤
阿謙

网友B:
不用整这么麻烦。因为很多人用手机上网。直接晒一张图出来。一目了然。不然沟通起来就不是有效的。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时下载。手机客户端的用户浏览体验还是一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18875]
学习了 保存图片永不忘记 大神给你大大赞

网友E(2018-02-22):
4楼的接法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F:
24V 沒接到指撥開關

网友G:
4楼S\S接法反了

网友H:
接线图有错误;S/S都应改接到24V电源的左侧端。PNP三极管发射极箭头反啦。

网友H:
接线图有错误;S/S都应改接到24V电源的右侧端。PNP三极管发射极箭头反啦。

网友B:
实际上是大师故意整一张图出来,让大家思考鉴别的。说明大家都学会了。只有根据学来的东西去认真思考,而不是盲目吸收。

网友I: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18875]
不对吧,应该是。
S/S是输入的公共端。即S/S输入正,X0,XX输入负;S/S输入负,X0,XX输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