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0V变频器

楼主(2018-01-13):
现有一台0.75KW,380V,Y型接法的电机。要用一台230V输入的变频器控制,是不是一定要把电机的Y型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望大侠们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用,参考西门子V20

网友B:
如果变频器输出电压是220V,电机是380V,星形改成角形即可

网友C:
必须的,否则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很小

网友D:
如果是国产标准电机就要改

网友E:
必须改,电机铭牌上有星接是380,角接是220,因为230v变频输出是三相220v,所以必须改

网友F:
小功率电机星接是380,角接是220

网友G:
要改,否则电机的输出转矩会很小

网友H:
不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