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西门子plc224电源板一个原件top244p 。k120 top244p  17011a

淘宝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这个。用别的top244p可以吗。求助大神们。

网友A:
采用双列8脚封装。输入交流电压85~265V,输出功率为11~20W;输入交流电压230V±15%,输出功率为16~28W。其开关频率为132kHz,输出功率为9~290W1可以通过控制进入低功耗/唤醒模式;当输入交流电压为230V时,在远程关断模式下,芯片的功耗仅为160mW。
  该电路具有轻负载频率自动降低功能,开关频率及占空比能随输出端负载的降低而自动减小。当负载很轻时,占空比可低于10%,同时开关频率也减小到最小值。当开关频率为132 kHz时,频率最小值为30 kHz;在半频模式下,开关频率为132 kHz/2—66 kHz,此时频率最小值为15 kHz。内部限流和外部限流设置功能,可通过改变线路检测端流入(或流出)电流Ix的大小及方向来控制开关电源通、断状态。

网友B:
事实上,这款电源元件少的那一面的,就是最下面的一个贴片电容最容易放炮!坏了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