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今天J3-200B伺服控制器报警AL92,更换电池后。过几分钟又报警AL92,连续更换3个电池。故障还是一样,更换新的控制器,还是报警AL92.请问高手谁知道什么故障。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万用表量下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三点处理你的问题:
1.电池电压 电压不足3.1V  更换3.6V的电池,你更换过电池 这个可能性就很低了,而且是过一段时间才报,况且你换了新的控制器
那就第2点可能性非常大
2. 编码器断线,特别是编码器的电源线,因为是过一段时间才报,况且你换了新的控制器,说明电机动过或者电缆线动过造成线接触不好
3.就算更换正常的电池,也不可贸然动设备。如果程序使用的是绝对值,一般会报错,错误为未回原点错误,这个要看程序的回原点方式,好点的电气工程师会把伺服错误,轴错误都会显示出来 否则贸然动设备可能会有事故

网友C:
马达与控制器之间的线是否在拖链里。这些线运动久了也会有损伤的。还有就是注意检查接头部位连接Pin。

楼主:
编码器的我也更换的新线,再说编码器断线报警AL16吗?打电话三菱服务说是检测器电缆断线。

网友B:
你提供的信息就这么多,只能从上面这些判断。既然能问客服,还有必要跑这里问?

楼主:
谢谢大家解决了。

网友D(2022-07-25):
92.1报警最后怎么彻底解决的?

网友E: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线的问题。
另外,楼主既然说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不多说一句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