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SCL中浮点数的绝对地址如何表示,一直提示该数据是DWord

楼主(2018-01-13):
#i := 0;
FOR #i := 0 TO 50 DO
#temp1 := %DB10.DD(#i*4);
END_FOR;
temp1和DB10内数据均为浮点,提示无法隐式转换为浮点数据。

网友A:
DWORD_TO_REAL 加在前面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测试了,加上确实是可以的,不够没弄明白为什么本来就是浮点还需要转换一下,还是西门子本来设定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你DB块的数据定义数据类型了吗?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