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4):
看看哪种安全性、可靠性好?
第一种 1个控制信号 1个交流接触器控制两台电机

第二种 1个信号控制2个交流接触器 每个交流接触器控制1台

网友A:
按图线路是一样,加上保护就不一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每家保护第一种接法,要加保护第二种接法。

网友C:
第二种,每个电机要加独立的热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每个电机要加独立的热保护。

且保护器常闭点串在对应接触器上

网友E:
第二种较好

网友F:
支持2种接法

网友G:
第二种加个热继!

网友H:
第一种都得同一个方向运行,第二种运行方向可以不一样,容易改。

网友I:
第二种要好一点

网友J:
第二种更好

网友K:
都没保护都不好

网友L:
支持第二种设计方案

网友M:
第二种好,方便检查维修
靠自己生活,灵魂都是安宁的

网友N:
第二种方案较好,需要优化1.接触器前面要加对应的电机保护器。2.控制接触器的电源用220V需要加中继

网友O:
方不方向倒是不影响,需要加保护就用第二种,不加保护用第一种少个接触器的成本。

网友P:
第二种更好,例如接触器缺相时。

网友Q:
第二种,规范、方便查找问题维修等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R:
用三台接触器吧,便于控制和加保护,也可以保证电机同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