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丹佛斯变频器FC51 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18-01-14):
如题,现在能读取频率,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如果改写变频器的频率,这丹佛斯变频器的写入地址会是哪个寄存器哩?望高人指点江山。谢谢了!@!这个43100地址到底对不对?

网友A:
程序我能打开,为什么子程序里面我显示一把锁,程序是空的

网友B:
每种变频器的地址都是不同的,这个可以看丹福斯变频器通信篇里应该有介绍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能打开,为什么子程序里面我显示一把锁,程序是空的
这位兄台,他是用的西门子的库做的,西门子的库子程序上锁了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C:
地址错了,写310、读1613

楼主(2018-03-07):
问题没解决,继续提问!!

网友D(2018-06-15):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能打开,为什么子程序里面我显示一把锁,程序是空的
他没有用到子程序,加锁的是西门子的保密块,不对用户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