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系列L02三菱PLC和通讯模块 与其他温控模块的通讯格式要怎么写

楼主(2018-01-15):
L系列L02三菱PLC和通讯模块 与其他温控模块的通讯格式要怎么写
比如说图片是FX系列的通讯格式
L系列得怎么做

网友A:
L系列是使用模块的功能指令通讯,与FX3U的完全不同。

楼主:
谢谢,通讯模块和温控模块之间的对话的寄存器是自己可以定义的吗还是有固定的?
引用 网友A:
L系列是使用模块的功能指令通讯,与FX3U的完全不同。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模块的输入输出,跟你模块位置有关系。

网友B:
论坛里有案例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