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FX3U的PLC已经正常使用了有1年多了最近经常异常断电,就是PLC在自动状态使用时经常会出现像plc断电后又上电了的状况,但是和plc接同一路电源的触摸屏并没有发生断电的情况。是否是线路的问题,检查很久了也没找到原因。也换过一台新的PlC,但是状况依旧出现。各位大神,求助。
另外,有一套一样的设备一直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A:
你PLC220v供电,触摸屏24v供电,220v瞬间断电的时候,24v有可能会保持零点几秒的时间,然后后续供电正常。一般如果是瞬间断电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去查找220v供电线路是不是有地方线松动。

网友B:
线路的问题。有图纸会好一些。测量一下电压的大小。找到,接PLC的输入电源线。依次找到端子。检查接触,然后紧固。也可以检查与输入电源的分支等。

网友C:
引用楼主小嘿嘿于2018-01-15 08:57发表的 FX3U的PLC最近经常异常断电,求助。 :
FX3U的PLC已经正常使用了有1年多了最近经常异常断电,就是PLC在自动状态使用时经常会出现像plc断电后又上电了的状况,但是和plc接同一路电源的触摸屏并没有发生断电的情况。是否是线路的问题,检查很久了也没找到原因。也换过一台新的PlC,但是状况依旧出现。各位大神,求助。
另外,有一套一样的设备一直是正常运行的。

可能原因: FX3U PLC 的 模块,扩展模块,以及其它周边设备使用到其内部电源 (24V 或 5V)已经轻微超标(可用电流表验证)。
改正方向: 将使用到内部电源 (24V 或 5V) 的模块或其它设备等线路皆改为外部电源供应。

网友D:
会不会是输出24V接地或者短路。

我以前用的西门子的有时掉站,查了很久,后来发现是24V电源不够,加大电源就好了,

我感觉还是和24V有关。

网友D:
还的一个可能就是输出到继电器,电磁阀的线圈短路了,

网友E:
现场跟进,用万用表测量220V电压和DC24V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F:
你线路问题不是PLC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帮助,找到问题了,有一个气缸动作的时候卡住了一个电磁阀的24V线路,24V线路破损,导致短路,PLC断电,PLC断电后气缸归位,线路又正常了。300多个点很难查,感谢大家。

楼主:
以后还是要合理走线,关键是机构就没有安排合理的有走线位置,唉!

网友D:
不合理你就改到他合理

网友G: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