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三菱先入先出控制手臂执行动作问题, 如图有六个测试站,每个测试站有OK 和NG信号给PLC。对应X0---X13。如果同时两个测试站给信号怎么处理,如图,附件是程序。
附件: FX3U 先入先出指令.rar (161 K) 下载次数:99

网友A:
1.試就知道。
2.理論上,最後一個訊號執行。
3.為預防此狀況,先設定優先順序。
  例:
  Test1 執行,2、3、4、5、6不執行。
  Test2 執行,3、4、5、6不執行。

网友B:
以我想法,按顺序查询编,先看1完成未?如果完成了,就移到1;如果未完成就看2完成未?如果2未完成,再看3.。。。。。到6后又回到1,这样一个一个来。

和1楼第3条差不多的想法。

网友C:
自己先排一个优先顺序,比如123456,然后1OK就执行动作,NG就看2有没有OK,

网友D:
好高深,这种是什么控制了?

网友E: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站号分配程序就可以了,原理是启用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轮询看看有没有信号,如果有马上执行,如果没有,在轮询下去。

楼主:
谢谢各位的想法,我再重新修改程序看看。

网友F:
就用先入先出指令,SFWR(测试结束测试站号保存写入);SFRD(机械动作执行时读取要去执行的站号),原来做过类似的项目:6个工位测试电池,测试完成由机械手抓走,测试完成未取出的在内部排队,机械手依排队顺序抓取工件。

楼主:
方便截图或上传程序做参考吗?
引用 网友F:
就用先入先出指令,SFWR(测试结束测试站号保存写入);SFRD(机械动作执行时读取要去执行的站号),原来做过类似的项目:6个工位测试电池,测试完成由机械手抓走,测试完成未取出的在内部排队,机械手依排队顺序抓取工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便截图或上传程序做参考吗?
  那个项目的程序太长,另外是Q系列的,后来有做过一个测试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附件: 多工位预约、取消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144
  • 下载积分:+5(huiming) 有参考价值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项目的程序太长,另外是Q系列的,后来有做过一个测试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没有那么麻烦呀,先个优先顺序就好了呀

网友H:
用堆栈方式来实现,如果有优先级别可加排序来实现。也可以用通过编排生产流方式来实现。工位多少都可以实现。

网友I:
三菱先入先出控制手臂执行动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