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最近想做一大工程,因为没有做过心里有些胆怯:

一流水生产线,线上是流动的模具,每个模具做不同的产品,每个模具有 模具号码;流程是工序1完成模具反转,把产品脱出模具;流动到工序2 ,工序2 在模具上安装螺丝,配件,流动到工序3,工序3把胶料完成灌注模具,进入工序4 养护成型;进入下一个循环。如果做产品2 就把模具全部换掉。

想实现:1,模具上标刻条码(或二维码),通过扫描枪读取模具号码,然后与电脑中的存储数据比对,完成各工序。
                 2,工序3 根据数据,完成胶料的按照配方配料;按照量注入模具。

工序2,3,4 已经单工序自动化实现。

现在我用组态软件,实现上述1,2功能是否可以。

网友A:
组态可能有点难,要定制系统软件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组态用的多吗。我到现在还没遇见过。。。。。。。。。。。。。

网友C:
用OMRON  RFID试试,

网友D:
要看你二维码或者条码数据有多少,如果是每个产品独立的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固定几个或者几十个,那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可以实现;家具装RFID 的载码体;读写RFID 的数据采用PLC来操作,组态软件与PLC通讯。这样组态软件不用在开发通讯模块了

网友F:
两码事,控制是控制,组态是组态,控制没问题,组态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