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485通信,写入数值给下位机,下位机的连续2个地址。下位机站号为11,地址为H1008,H1009。
看资料D32300=11(下位机站号)
D32301=10(功能码)
D32302=09(写入字节数)
D32303=H1008(下位机开始地址)
D32304=H0002(写两个连续地址)
D32305=H0400(04表示4个字节)
D32306=1234(不清楚什么意思)
D32307=22(不清楚什么意思)
现在我要问的,怎样把数据写入到H1008,H1009里面?
怎样把0012,3422分别组合成数据,用什么指令?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帮提示一下。

网友A:
參考看看吧  MOVD 這個指令

网友A:
此圖為CP1E  D1300在對應一下
CP1H D32300

网友B:
D32305=H0400(04表示4个字节)
D32306=1234(不清楚什么意思)
D32307=22(不清楚什么意思)
现在我要问的,怎样把数据写入到H1008,H1009里面?
怎样把0012,3422分别组合成数据,用什么指令?

用MOVD指令,把00移到D32305低位,12移到D32306高位,34移到D32306低位,22移到D32307低位
永无止境 !@#$%^&*

网友C:
参考下图片吧,上半段是通信读取,下半段是把读取出来的数据通过移位指令组合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在大家帮助下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