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欧姆龙CJ2H这个是啥情况?
bnnyygy

楼主(2018-01-15):
欧姆龙 CJ2H,
这个是我第二次遇到了,第一次是好像是CJ1M。
这个是不像是加密啊。。

网友A:
把a345,a99内存数据截图发来来看看

网友B:
和A345、A99没有关系,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用过内存卡
下载积分:+1(bnnyygy) 真诚感谢!老哥说下,小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bnnyygy

楼主:
请大哥说道说道,CPU模块确实有存储卡。
bnnyygy

楼主:
论坛的大神呢?来给小白说下,
bnnyygy

楼主(2018-04-22):
后来找了一个CJ2M的玩,如果在线编辑,改了注释之类的,没有上传注释 。下次没有源程序上传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C(2018-07-18):
就是相当于电脑的程序和PLC的程序不一致的提示吗?

网友D:
这样是不是比加密效果好

网友E:
你按提示作就得了

网友F(2018-08-20):
这个是最初程序、参数和功能块下载的时候有错误或者没有下载完全,使用上载和监控的时候会报这个错误。找到原程序重新下载一下。
大神,欧姆龙CJ2H这个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