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伺服怎么设置?

楼主(2018-01-15):
三菱的3uPLC连接台达的伺服怎么写程序?
伺服是电缸螺杆上坐位置控制。
伺服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请路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伺服手册都,简单设置几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B:
基本设置可参考 =>
台达A2伺服快速入门
齿轮比设置可参考帖子 =>
齿轮比计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