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二维码显示元件

楼主(2018-01-16):
最近升级威纶通的新组态软件后无意中发现了新版本里有个二维码显示,但是我用来做了个二维码显示用微信和浏览器的二维码扫一扫读出来的都不是我输入框输入的数字,或者是不是要用其他的工具来扫一扫才能显示正确的数据??有没有哪位大神使用过这个功能??能否告诉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字符元件试试,你用的是数字元件显示的吧

网友B:
透过输入数据于指定的字符地址后,可产生相对于数据的二维码于窗口供扫描。威纶通说的

网友C:
一楼的说得对,确实要字元件

网友D:
是要输入字符串呢

网友E:
刚同样试了,输入了48对应HEX为30对应ASCII码为0,手机扫描为0,输入49----31------1,扫描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字符元件试试,你用的是数字元件显示的吧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