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级

楼主(2018-01-16):
我用s7-1200HMI组态,有一段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有9台电机,能启动多台,启动的优先级在触摸屏里可以随时更改,在触摸屏里优先级可以设置0-9,设置优先级为0时电机不启动,优先级不为0的电机按1到9的顺序启动。

网友A:
程序思路:设定优先启动地址D0,当D0是1时 1电机优先启动,当D0是2时 2电机优先启动,类推

网友B:
D0 -D8 9个寄存器 用比较的方法选出最小的启动

网友C:
比较方式可以

网友D:
大师,说的是呀,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E:
填表加排序的方法!
优先级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