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触摸屏做成离散点后  生成的数据 如何传出来 成为阵列拼块的
PLC怎么写这些逻辑呀!头大
将X Y的个数相乘后的阵列坐标如何用定位指令
---------------------------------------------------------------
重新描述一下  比如x 4个拼块  Y方向  5 个拼块  前提这些拼块是可以修改的
然后 每个拼块就能根据 X Y的位置生成自己的坐标
然而每个坐标上 要进行 XY轴的动作
请问  执行一次后如何执行下一个拼块的动作

楼主:
自己想不明白  一个头两个大  有没有大侠给指导一下

网友A(2018-02-28):
坐标通过PLC内部计算,触摸屏只写处第一个点的坐标即可

网友B:
输入原点位置(0,)   输入终点位置(p,q)   输入需要阵列的横向个数x   输入阵列的纵向个数y

横向需要走的距离就是p  纵向需要走的距离就是q

横向每段距离就是p/(x-1)   纵向每段距离就是q/(y-1)

比如路径是横向走“Z”字形    走每小段的距离时   无论横向还是纵向   每次定位完成后触发计数

对计数进行取余数计算   比如除以2p-1    当余数小于p  那么进行x正向移动   余数等于p或者0(排除掉

第一个点)进行y轴的移动   余数大于p则x轴进行反向移动

以上就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算法差不多就是这样  不同的路径原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复杂点用变址也可

以  期待大神可以用变址演示一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借鉴借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