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作为机床的关键零部件,伺服电机及主轴电机的性能很大一部决定了机床的最终性能。可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具体区别呢?
       从用途上看,伺服电机主要负责机床的进给,使得工件移向刀具或刀具移向工件,主要是实现切削的工作,对扭矩和控制精度的要求比较高;而主轴电机主要负责驱动机床的主轴,带动工件或刀头旋转,对恒功率特性输出要求较高,满足不同转速下的足够扭矩输出能力。因此在设计时,这两种电机会分别根据其应用需求做出针对性的参数优化。
      机床伺服电机的设计重点

(1)、对伺服电机的机械特性要求:要求伺服电机的速降小,在一定转速范围内能保持恒扭矩输出,且静态刚度大;
(2)、需要实现高速的控制响应:主要在轮廓加工时,特别是对曲率大的加工对象进行高速加工时,对伺服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控制响应时间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电机自身的调速范围广:用于满足数控机床适配各种不同的刀具、加工工件的材质,且能适应于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

(4)、具备过载扭矩输出和恒转矩输出的能力:机床进给(伺服电机)的机械负载的性质主要是克服工作台的摩擦力和切削的阻力,因此主要是"恒扭矩"的性质,同时要能具备短时扭矩过载能力。像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日系伺服电机,过载能力可以达到3倍甚至以上。

机床主轴电机的设计重点

(1)、足够的输出功率:数控机床的主轴负载性质近似于"恒功率",也就是当机床的电主轴转速高时,输出转矩较小;主轴转速低时,输出转矩大,保证不同的工况下主轴均能具备足够的驱动功率。即要求主轴的驱动装置(主轴电机)要具有"恒功率"的特性输出曲线;
(2)、调速范围:为保证数控机床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刀具、加工材质;适应于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要求主轴电机具有一定的调速范围。但对主轴的要求比进给低;

(3)、速度精度:一般要求静差度小于5 %,更高的要求为小于1%;

(4)、快速:主轴驱动装置有时也用在定位功能上,这就要求它也具有一定的快速性。

(文章转载自网络)

网友A:
过来学习了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